HP m176n拆了定影装上去转不动了

楼主(2019-06-16):
HP m176n拆了影再装上去定影转不动了,有没有大师知道是怎么原因吗?最好有图或者视频,头都大,本来这个机子就难拆,或者发个链接我来下载。谢谢了

网友A:
先用手动转一下,然后不要装定影的时候转动主电机齿轮。看是否能动,然后再转动定影是否可以动,逐步排查

网友B:
讨厌打印机。特别是喷墨和小的激光机

把定影拆了,然后用手转电机看能转动么。不能的话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拆。如果电机能转动就用手转定影。

所有齿轮轴都放点润滑油。

别着急,打印机所有的齿轮从设计上就没有需要使用蛮力才能安上的。所以装的时候发现有需要把别的齿轮或其固定件翘起一点才能装进去就证明你的安装方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讨厌打印机。特别是喷墨和小的激光机

把定影拆了,然后用手转电机看能转动么。不能的话一个齿 ...

拆两下开机又提示 50.2了 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手动转一下,然后不要装定影的时候转动主电机齿轮。看是否能动,然后再转动定影是否可以动,逐步排查

好的,拆两拆开机又提示5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