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好的电脑主板,用示波器测PCI插槽A15脚,测不到复位信号?

楼主(2019-06-16):
各位大虾,菜鸟我用一个可以开机的主板,20MHz示波器,测量PCI插槽A15脚,测不到复位信号低-高-低-高的电平跳变。只测到未开机时为低电平,开机触发后马上就变为高电平,并没有高-低-高的电平跳变,什么原因?可以测到B16脚的33MHz时钟信号。也测不到PCIE的A13、A14脚100MHz时钟信号?

网友A:
刚才又测了一次,发现将触发时间调为10ms可以没到复位信号高-低-高的跳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为18ms左右。但仍测不到PCIE的A13、A14脚100MHz时钟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测了一次,发现将触发时间调为10ms可以没到复位信号高-低-高的跳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为18ms左右。但 ...

你20M示波器,怎么能测到100M的波形呢?能测到33M已经不错了。买个100M或者200M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将触发时间调到5ms至25ms之间可以看到复位电平跳变,时间调得过小或过大都不好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20M示波器,怎么能测到100M的波形呢?能测到33M已经不错了。买个100M或者200M的应该就可以了。

测100M时是否可以看到一条宽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100M时是否可以看到一条宽带呢?

测不到PCIE  A13  A14脚的信号,呈一条直线,没有变化。

网友:
另一块古老的主板,待机时PCI A15脚有0.3左右电平,开机触发后电平马上变为0,然后跳至3.3V,维持。不知这个就是它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