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enovo v310-15ikb i5cpu 7代,能亮,原厂

楼主(2019-06-16):
lenovo v310-15ikb i5cpu 7代,能亮,原厂lenovo v310-15ikb i5cpu 7代,能亮,原厂

网友:
不好意思,有些图不对,不知道如何删,bios是好的,

网友:
能正常显示,不过有些慢

网友(2019-07-26):
是V310-15IkB的bios吗

网友(2019-09-30):
我下载刷了不亮的,风扇狂转,电流也是和原来不一样了,只是针对我的机子,版号一样型号一样的,没有改ME试

网友:
除了亮机慢 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2019-11-30):
可以用,开机有点慢

网友(2019-12-31):
不知道I7能用不?

网友(2020-11-15):
风扇狂转,不亮机,原来亮机,掉电

网友(2022-05-05):
!!!不要下载来直接用  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需要改ME的

网友(2025-02-10):
我下载刷了不亮的,风扇狂转,电流也是和原来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