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联想G50-80 板号nm-a631 1.0

楼主(2019-06-16):
接到一台联想G50-80 5代I7的机子,同行描述开机无显,当时在忙着修苹果A1268,就叫他放下说等下修完帮他看,忙完后,接上可调电源0.092,泥玛这待机偏高还能开机?0.092跳到0.8几,充电指式灯亮了,内置电池在充电,你们懂的,可能是因为看到亮灯了他们认为开机了,现在这种板载U的我一般都不喜欢拆机,直接先打USB阻值,如果中间两根数据接地了,就懒得拆了,直接报价更换CPU,一看USB接口坏了一个,量了一下,5V供电脚48欧不正常,再量中间两根都是472正常,看图1,拆机,把板拆出来,还刷过BIOS,这就是传说中的不管什么问题先干BIOS? 往下看这是什么鬼?看图2,PU701少件,还把焊盘烧坏了,诶,是二修机,已经见怪不怪了,再看看没有别的地方烧坏和掉件,只能先找个图纸来看下是什么芯片,看看有芯片没,不然也没法修了。看图3,这个芯片我记得以前发过的,那就开始修板吧,先量3V5V待机对地,3V 364正常。5V 48嘿嘿,跟USB供电脚一样的。说明这些烧坏的东西都是由USB引起的,准备烧鸡大法,但我还是先把图3的PJ704断开,已免焊盘再次烧的更严重,烧鸡USB供电U2微烫,取了,再量5V待机对地还是一样的48,说明还有虽的地方坏了,但是烧不出来,见鬼了,只好又打开图纸查+5VALW地方,根着+5VALW到PU908时 28VCC脚旁边有个PR9145 0欧的黑色的电阻,中间有一个白点,这个烧坏,难怪会用烧机大法烧不出来,PU908都没有电压进去肯定烧不出来,把PU908取了,装个保险去PR9145,再去量5V待机对地,420欧,恢复正常,装上PU908,再去处理PU701

网友:
怎么只能写这么点字,都写不完这个贴子

网友(2019-09-07):
哎  你这版号都写错了   nm-a631是联想e565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