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佳能6200D卡纸怎么回事

楼主(2019-06-16):
每次都卡在这个位置   报卡纸   纸张上是白的,是不是没有盖盖板

网友A:
外壳装好就可以了 激光器盖板没有压下 装好机器测试下就ok啦

网友:
检测一下进纸离合器是不是有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装好就可以了 激光器盖板没有压下 装好机器测试下就ok啦

主要故障 就是卡纸在出口的位置

网友:
这个位置原因就多了。首先更换搓纸轮,然后拆开定影,检查定影膜是否转动顺畅。其次检查排纸轮是否磨损。最后,各部分传动地方打上机油。

网友:
有可能是搓纸轮和分离抓 还有热柜问题 用排除法 有条件可以使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