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开机白苹果关机 CPU发烫

楼主(2019-06-16):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接电源电流不大呀 CPU怎么会异常发烫 有时候可以进系统 开机电流正常 不接屏幕,接屏幕之后开机白苹果之后自动关机

网友:
这是开机电流

网友:
会不会电源ic有问题

网友A:
刷机看报错 也可以搞一波大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看报错 也可以搞一波大音频

刷机正常 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看报错 也可以搞一波大音频

大音频已经重新做了一样

网友:
不是4.2v?

网友:
电源调4.2v就可以了!既然装屏幕有问题那就换一块屏幕试一下!

网友:
如果接屏就出问题,查下触摸显示和背光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指纹排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