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2 13 不触发

楼主(2019-06-16):
故障:插上电源,按开关电流在0.02

故障查询:测试 主供电都有,但是按下开关后5v消失。初步判断5v后继转换电压短路,查看图纸发现5VA转换5VS的J511,5vs短路。看了下5vs的去处太多直接烧鸡法伺候。

结果:一个小电容短路。。。。。。。维修过程有点曲折,简单思路写下。最开始用三把斧之一刷EC,然并不卵。还是老实查图纸

网友:
这个转换管子也容易坏。今天遇到一台DELL的大短,烧机不烫,一个个拆才找到

网友:
烧机大法,屡建奇功!

网友:
非常典型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恭喜楼主白花花的银子到手。

网友:
烧鸡大法好 ,捡钱的节奏

网友:
但是按下开关后5v消失。初步判断5v后继转换电压短路 分析精准

网友A:
楼主发个板号的图纸啊!YOGO要有图,维修不用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个板号的图纸啊!YOGO要有图,维修不用愁!

ZIVYO LA-A921P V2.0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

网友:
判断精准,厉害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楼主主板没测就三板斧干EC    三板斧也要大概测一下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