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海尔w1048s 唯一充电用的usb焊盘掉了 怎么飞线。。。

楼主(2019-06-16):
太冷门了这机器,大佬们有头绪吗

网友:
我想让他复活

网友A:
4脚空脚不管,其他的仔细找找附近肯定有线头,祝你好运

网友:
背面应该有相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空脚不管,其他的仔细找找附近肯定有线头,祝你好运

谢谢,能力有限,找不到了。。。卖了已经

网友:
这不是捡钱的活吗

网友:
焊盘掉了没关系,在焊盘下面你仔细看会有一个发亮的线头,你用万用表一个表笔顶住这个线头,用另一个表笔去接触线板上的零件,总能找到相通的,就可以飞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