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30lm00023 暗屏

楼主(2019-06-16):
AOC 230lm00023  通电亮一下就暗屏  如何屏蔽保护功能呢?OZ9998BGN  的升压控制芯片     有人说14脚接地  我试了  还是不行     高手出来解救一下

网友A:
检查过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款机好像是用的IPS屏,无边框超薄屏。建议你先拿通用板测下背光,看是不是LED灯损坏了,如果LED灯没有坏直接改板,成本又不高,还能提高效率。

网友:
这个背光是LED的,不要去保护了,去了保护也不一定亮

网友:
LED灯条坏了换灯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好像是用的IPS屏,无边框超薄屏。建议你先拿通用板测下背光,看是不是LED灯损坏了,如果LED灯没有坏 ...

LED灯测试过了!可以点亮的  估计都是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过灯管有没有问题?

LED灯条的  兄Die   灯条测试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测试过了!可以点亮的  估计都是升压电路问题

加通用升压板,如果没有一样接口的,断开原LED灯接口相连的电路,把输出端拉线对应正负极接在原接口上就可以了,买芯片维修也是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