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楼主(2019-06-16):
ga-h81m-ds2  技嘉的主板   故障是开机马上掉电不会自动重启    可以再次触发  故障依旧       测试发现不出cpu供电  然后拿掉cpu后出cpu预设电压了  证明芯片和pwm电路没有问题     上cpu发现不出cpu供电瞬间掉电   不知道要去修哪里了   12v   5v的电压检测正常  的  bios也刷过了  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Check pin 2 ISL95812

网友:
黑客就要黑你哇,换cpu没,换了的话,查cpu工作条件吧,重点查cpu的pg

网友:
刷程序测试看看

网友A:
那个修好了  是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不出CPU供电,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修好了  是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是哪个三极管呀 碰上同样的问题,想取点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