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50 进水引起的屏线有关的都烧了

楼主(2019-06-16):
联想 E550 进水  拿来时是短路  以为是捡钱的活  结果一查 屏线座烧了 于是定了两个屏线座   装上   接屏开机屏暗  结果一查 晕 屏线也烧了  屏上的屏座子也烧了  没办法 只以飞线了
飞线后 终于亮了  维修完毕

网友:
高手啊!向你学习

网友:
座子可以拆废屏上的

网友A:
买根屏线不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根屏线不好一点?

可能价格没到位吧呵呵

网友:
楼上都没认真看,显示屏那边坐子也坏了才飞线

网友:
飞线大法好

网友:
幸好一根坏了,多了我看怎么飞线。

网友B:
再问一下,这座子拆和焊用的烙铁吗,

网友C:
为什么还会烧屏线,飞一根线怎么就不烧?

网友D:
这屏线接口座更换是BGA还是焊铁?还没换过这玩意儿!

网友E:
座子不能换吗?飞线有点不好看

网友:
屏幕的接口应该就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根屏线不好一点?

屏线买过 但是卖家发错屏线了 只能改了。 而且这屏线找不到 要料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这座子拆和焊用的烙铁吗,

拆座子用的快克850D  焊用的快克 203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还会烧屏线,飞一根线怎么就不烧?

屏线的18V哪要直接对地短路了  我把屏线的18V几条线都剪了 直接飞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屏线接口座更换是BGA还是焊铁?还没换过这玩意儿!

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更换用的风枪吹下来的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子不能换吗?飞线有点不好看

屏上的座子可以换 但是没用 因为 屏线18V短路了  还是要飞线的。

网友F:
用风枪怎么调才能不把屏线座的塑料吹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风枪怎么调才能不把屏线座的塑料吹熔化?

300多度就行了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会是这样的呀

网友:
你这个头像啊

网友:
焊工到位不是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解析,屏线的18V哪要直接对地短路了  我把屏线的18V几条线都剪了 直接飞的线。

网友:
拆个废屏接口 美滋滋

网友:
用力过大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这座子拆和焊用的烙铁吗,

那料屏试试,慢慢就找出手感和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