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这个算是通病么???

楼主(2019-06-16):
苹果A1466   拿来是不开机 充电器的灯也不亮  经查 是不是芯片输出3.4V的输出脚  只有2.4V左右  因为在家没图纸也忘了芯片型号和元件号  附上图 我有几块这样的料板  准备换这个芯片试试看   结果几个料板上这个芯片都被取了   哪就应该说明这个芯片坏的多   通道是通病么。。。。。。。。。。。。。。最后我换了两个分压电阻后  输出3.4V电压正常了  哈哈 亮了  修好了。。

网友:
分压的电阻有问题,所以输出只有2.4v

网友:
不能是通病吧

网友:
是通病不过我都是直接接个3V给复位

网友:
前天刚修一台故障,完全一样
撸两个分压电阻就好

网友:
小小提个意见:焊的不好看啊!

网友:
楼上你也发个贴子我来看看大师的技术,哈哈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是通病楼主应该也很快秒了吧

网友:
虽然有照片,但还是看不出坏了那个元件,能附上局部电路图,那就最好了。

网友:
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 的上

网友:
这应该不稳定吧~

网友:
前几天也修道过  自己没修好   拿给师傅修就好了   懵

网友:
原来是分压电阻问题。楼主的头像太有特色了。

网友:
看样子是 进水   电阻腐蚀 损坏   算通病

网友:
遇过很多这个,要更换电阻,要不然会有返修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机器修得最多的就是 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比较常见呀,这个问题直接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是通病楼主应该也很快秒了吧
这反话说的,水平高有文化的人就是这么牛。

网友:
这也叫通病?

网友:
这里好像是比较容易出问题,手上一台短路的,IO挂了

网友(2019-08-10):
电阻很重要

网友(2019-09-13):
更换分压电阻。要不电池电压过低的时候不通电源机器不触发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电源灯都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