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B250M-K YLIN不跑码,CPU不发热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9-06-17):
华硕ASUS B25M-K YLIN不跑码,触发CPU不发热,加热PWM及周边元器件后,触发CPU有发热但是不跑码,冷了后又不发热了。论坛搜索找到一个大神的贴,他也是一样的故障,他修好了 ,我也按照他的方法,换那个位置的电容还是不行,换之前是500多的阻值,换后阻值还是500多。我测量了一些电容,阻值都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电容都坏了?没点位图,没法整了,各位老大帮我看看。桥供电正常,内存电压正常。求点位图,PWM ASP1401BT的资料也没有

网友A:
Asus B250M-KYLIN 点位图 华硕1-2xx全系列点位图打包购买Q:601098078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
Asus B250M-KYLIN 点位图 华硕1-2xx全系列点位图打包购买Q:601098078

上门服务很到位!

网友:
这个是上CPU无VCORE,可能跟CPU供电芯片无关,跟BIOS关系大,可以先刷哈BIOS,或者哈南桥边上的150排阻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