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5IKB 板号LA-E221P 加电0.21不亮

楼主(2019-06-17):
联想310S-15IKB 板号LA-E221P, 待机正常加电0.06不动,七代的U,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刷了,
都不顶用,一样现象,没发现明显短路,求大神赐教,谢谢!

补充:刷了很多BIOS都是一样现象,也买了BIOS工厂的一样,后来自己改了个ME,可以加电到0.22然后重重启,反复循环,后来仔细观察刷工厂BIOS也能到0.2,不过速度太快,就掉到0.06,反复循环,刷了自己改的,可以测量到电压,发现CPU电压没有出,打算买个CPU供电芯片试试,这也神了,刷了很多都看不到加电过程,自己改了ME可以看到,并测量到,有大神可以解答吗,回来换了供电芯片,试试哪个BIOS好,再说!

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怀疑是一体CPU的问题,是一个七代的U不修了!

网友A:
6代U要改me,网上下的不顶用。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运到这样的机器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U要改me,网上下的不顶用。

有没有改好的,淘宝买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你看下大小写灯亮不 ,要是亮的话是屏线问题,从新拔插下屏那边就好了

网友:
搞错了, 看成0.6电流了

网友:
是0.6还是0.06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电流到底多少啊  0.6可能就是BIOS屏啊这些问题多点,0.06的话这个还缺很多电压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电流到底多少啊  0.6可能就是BIOS屏啊这些问题多点,0.06的话这个还缺很多电压吧。

刷了很多BIOS都是一样现象,也买了BIOS工厂的一样,后来自己改了个ME,可机加电到0.22然后重重启,反复循环,后来仔细观察刷工厂BIOS也能到0.2,不过速度太快,就掉到0.06,反复循环,刷了自己改的,可以测量到电压,发现CPU电压没有出,打算买个CPU供电芯片试试,这也神了,刷了很多都看不到加电过程,自己改了ME可以看到,并测量到,有大神可以解答吗,回来换了供电芯片,试试哪个BIOS好,再说!

网友:
有结果没有

网友:
刷BIOS 真有变化吗?  我这里BIOS毫无动作   电流0.014-0.035    同仁可否测下  EC 触发前后是否读BIOS  我现在判断我的U 坏

网友C:
看来你的是U坏了  但是我怀疑我的是不是EC 坏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是U坏了  但是我怀疑我的是不是EC 坏而已

弄好了,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弄好了,说一下!

还客人了  U 坏了

网友:
一般是CPU坏的多,无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客人了  U 坏了

是呀这样的U坏的多,维修越来越不好修了,都集成了,

网友:
弄好了,说一下!

网友:
能够确定的是确实现在的机器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 正在研究呢

网友:
刷了不好就交换主板吧

网友(2019-10-22):
看样子U坏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