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小米手机主板屏蔽罩的问题

楼主(2019-06-17):
新手,想问问各位大神, 小米手机主板上的屏蔽罩怎么拆? 1. 用热风枪吗? 温度多少? 风速多少?
2. 电烙铁? 温度多少?
感谢各位前辈不吝指教。

网友:
大神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A:
小米好像都不封胶的嘛,随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好像都不封胶的嘛,随便拆

风枪温度高会不会把芯片暴了?

网友B:
小米好像都不封胶的嘛,随便拆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好像都不封胶的嘛,随便拆6666

好的,谢谢啦

网友C:
我昨天拆了个小米的cpu屏蔽罩。螺旋风400度。吹了快三分钟才下来。结果屏蔽罩背面的散热硅脂把cpu上盖拔下来了。这就很蛋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拆了个小米的cpu屏蔽罩。螺旋风400度。吹了快三分钟才下来。结果屏蔽罩背面的散热硅脂把cpu上盖拔下 ...

有没有加点焊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加点焊油啊?

没有。直接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直接吹的。

网上看过教程,380度围绕四周吹,不停的绕圈吹。不能盯着一个地方吹。

网友E:
我用的是850d,温度420,风速1。拆oppo,vivo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850d,温度420,风速1。拆oppo,vivo无压力

风速1不是很小么, 8档是最大吧?

网友:
技巧很重要。多练习

网友(2019-08-03):
指甲刀剪啊

网友:
我都是剑下来的

网友:
温度450
风速60
小风口/旋转预热10秒/移动吹25-30秒,基本就可以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速1不是很小么, 8档是最大吧?

对啊,最小的风力

网友:
都是用钳子剪。

网友:
吹不动就剪掉

网友:
底部有预热台,再吹会方便很多。

网友:
热风枪吧,好拆

网友:
我都是直风450快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拆了个小米的cpu屏蔽罩。螺旋风400度。吹了快三分钟才下来。结果屏蔽罩背面的散热硅脂把cpu上盖拔下来了。这就很蛋疼。

笑死了,我都是小风口500度吹,不要旋风强,要直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