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80g

楼主(2019-06-17):
开机电流上到0.7就不动了,刷了原厂bios无果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还是比较多的!板子也分几种

网友:
可以查一下有没有CPU复位,如果有的话看下内存总线有没波形判断下是否读内存,此机器桥或cpu问题也会有此电流,,,,

网友:
我去,你都测了些什么,就这样求助,谁能帮你,不会还要把时序全写给你,再教你维修步骤吧。

网友:
有无图纸的机器?有图纸按照套路来,无图纸也只能测测电压复位啥的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A:
可能性有点多,还在售后的机子悄悄的走一下售后免得太伤脑筋;我这一台ZX50J现象几乎与你的情况一样都搞了好几大天了,前后都换了几个大小原件了还是一会好一会坏交不了货脱不了爪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有点多,还在售后的机子悄悄的走一下售后免得太伤脑筋;我这一台ZX50J现象几乎与你的情况一样都搞了 ...

同意!很久修不出来就考虑交换,这板子还在保

网友:
你好似干了桥?????????

网友:
这种板子上到0.7A左右应该没有复位吧?正常显卡复位CPU复位后电流起码得1.几A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