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简单维修

楼主(2019-06-17):
a1466不上电,小灯不亮,拆机检查发现3.42只有2v多,更换3.42芯片后修复

网友A:
我的记忆中这个不用把芯片吧?不是反馈电阻问题就是那坨胶的问题,你如果只是换芯片我估计早晚要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记忆中这个不用把芯片吧?不是反馈电阻问题就是那坨胶的问题,你如果只是换芯片我估计早晚要返修的。

fb电阻和胶已经排除,返修毛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记忆中这个不用把芯片吧?不是反馈电阻问题就是那坨胶的问题,你如果只是换芯片我估计早晚要返修的。

换下来的芯片上好板也出问题,我是急着拿分下载rom,没写那么详细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片  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来的芯片上好板也出问题,我是急着拿分下载rom,没写那么详细

因为哥在实际中遇到过,换了芯片不到一个月还是一样不开机,因为哥修机的习惯是只换认为坏的元件,别的不去动,所以那坨胶没去掉,后来去掉就好了。电阻也修到换过就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的话很常见了

网友:
真不错又捡了大鱼

网友:
这个故障是苹果的经典故障了

网友:
经典的1466 故障  多谢分享

网友:
是一个5脚的还是6脚的芯片 楼主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
支持一下 学习了 谢谢分享,总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了,楼主捡钱了。

网友:
这个是常见故障

网友(2019-09-11):
这个确实快速。

网友:
我有个EC问题的。。。。。

网友:
快 准  狠   没修过苹果  下次遇到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