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52-80 板号REV.F DA0LV6MB6F0 IntelCPU 集成显卡

楼主(2019-06-17):
机子来的时候 通电0.1 电压风扇狂转   拆机裸板 不加电   后面一个个排查 发现 装上风扇 就开始狂转  电压0.1    不装风扇不加电  0.040   检测没有3V 5V   测试发现3v短路 烧鸡南桥轻微发热     应该是南桥烧了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 昭阳E52-80 板号REV.F DA0LV6MB6F0 IntelCPU

网友:
       这机器在保修期内 。。。

网友:
      南桥烧掉,不就要换、、

网友:
这你电流+3V短路多半是PCH了~~~~~!!!!!!!

网友A:
桥跟CPU一体的  楼主是不是退机了  还是换CPU了

网友B: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百分之百cpu坏了。之前有个E42-80也是通电风扇狂转,最后交换主板了。

网友:
联想这个板号的好几种机型  通用

网友:
换南桥然后改me

网友:
联想真的是在砸自己的招牌,这种垃圾机器生产来干什么?电脑如今已经饱和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不做好品质和功能化?偏偏要生产这种垃圾?正经品质货是要做出特色,然后再后续服务上加强渠道管理,再收取费用。像主板软件,配件这些都搞特有的,这样一来自己有品牌价值、客户也愿意后续付钱。偏偏搞这种三不像的玩艺儿。

网友:
这机器只能说呵呵,在保的机器不去送保?进水的话楼主把桥(CPU)拆了再测啊

网友:
桥和CPU做成一块的啊,没办法了,只能换CPU了,网上买的话小心点

网友:
刚好需要BIOS,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跟CPU一体的  楼主是不是退机了  还是换CPU了

退机了   一般CPU 有问题的都没修  还不如交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厉害了我的哥

没有修好啊 我的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退机了   一般CPU 有问题的都没修  还不如交换主板

新机器cpu死贵!还得冒着做bga 淘宝料的风险,放弃是对的

网友:
楼主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这个月遇见好多这样的了

网友:
PCH多半坏了                         换CPU不好搞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新机器cpu死贵!还得冒着做bga 淘宝料的风险,放弃是对的

淘宝有那种拆机的 包上机 不过风险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那种拆机的 包上机 不过风险也大

拆机的道道也是有的,包上机?是焊接过能退吗?先问清楚

网友:
机器是20v,你这19v能点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