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HP m176n的定影驱动齿轮图啊

楼主(2019-06-17):
我拆了HP m176n定影驱动齿轮,再装上去定影就转不动了,忘记它原来的卡位了,求组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马云家难道没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难道没有么??????

找了,没有实物图片

网友:
有困难找马云。

网友:
忘记缺口齿轮原始位置的话,你转动其它齿轮带动这个齿轮转动到合适位置,可以解决。直接专用带缺口的不行。之前碰到惠普类似的机器是 很多解决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勿喷。

网友(2020-02-18):
你好。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