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显示器黑屏怎么办?谢谢

楼主(2019-06-17):
我的联想台式电脑开机后显示器黑屏怎么办?谢谢

网友:
键盘等有亮吗,会不会是通电不显示,

网友:
内存,主板都有可能,先擦一下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主板风扇正常转的话,是黑屏还是无信号?黑屏可能是explore被终止了,无信号你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确定你是修电脑的么

网友:
我只想说这个问题会很多可以引起。有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
直接送电脑店维修吧!

网友:
估计楼主不是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