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5寸电视机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9-06-17):
小米L55M2-AA电视机开机声音正常,无图像,只有暗暗的蓝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原因是电视坏了!需要送修或者换新,买小米的得有觉悟

网友:
主板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A:
今天换了块二手主板,开机后出现了小米的MI图标,几秒钟后,图标消失,再按遥控器,电视机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已经能够说明屏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块二手主板,开机后出现了小米的MI图标,几秒钟后,图标消失,再按遥控器,电视机没有任何反应,是 ...

送修吧!维修费省不得,自己盲目换板,说不定还会引起其他的故障

网友:
新款机灰屏的90%都是屏

网友:
屏坏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