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e5a触摸不灵

楼主(2019-06-17):
故障机:顾客说,触摸突然失灵。
维修思路:安卓机一般屏幕坏了多,先换屏。
维修过程:换屏测试,触摸仍然不行。

检查尾插排线接口,发现手机下半部分有进水痕迹,测量尾插小板的排线座子阻值,发现右下角的第一第二脚位短路。

第一第二脚位通傍边的三角管。显微镜下看到三角管有腐蚀。直接拆除。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触摸ok。

网友:
一般是摔得進水導致供電複試或者座子供電腳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