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亮LOGO秒掉电!

楼主(2019-06-17):
  接到同行笔记本,同行描述说偶尔能亮,或者亮着就灭了,接到我手习惯看可调电源看电流,一路跑码到1.7左右亮机秒掉,到了论坛看了好多坛友的资料,又说加焊南桥的,显卡的,更换待机芯片的
有温控的,温控芯片描述跟我的故障店很像,好了跟它改了一番,Q65直连加了个电阻,坛友都说比较好,Q17直连,Q11直连,故障还是一样!但他的可以亮机,后来直接把温控芯片拆了不掉了,不跑码,但是不掉电了,手上有没G792温控芯片,上了马云家搞了个回来装上一次成功了!装机收钱了,没啥技术含量,这可能是通病吧!希望大家遇到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下回直接干温控芯片

网友A:
你的事什么现象说明下就好了

网友B:
没看明白哪个是温控芯片,我看到的倒像是充电芯片6251,请问哪个机器的温控有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哪个是温控芯片,我看到的倒像是充电芯片6251,请问哪个机器的温控有这么大?

你自己打开电路图自己看吧,放大你的眼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哪个是温控芯片,我看到的倒像是充电芯片6251,请问哪个机器的温控有这么大?

G79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打开电路图自己看吧,放大你的眼珠!

说话文明一点,你配个图不就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话文明一点,你配个图不就全明白了?

很文明了,方言不好意思冒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事什么现象说明下就好了

说的很清楚了,亮LOGO秒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话文明一点,你配个图不就全明白了?

做维修的,常年啃硬骨头,修疑难,心情难免压抑,一不小心就发泄了出来,都是职业病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维修的,常年啃硬骨头,修疑难,心情难免压抑,一不小心就发泄了出来,都是职业病啊

每个维修店  是不是应该配一个美女心理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哪个是温控芯片,我看到的倒像是充电芯片6251,请问哪个机器的温控有这么大?

国庆兄台   修高端机休多了     *我都忘记这有个大温控,,,

网友:
做维修的,常年啃硬骨头,修疑难,心情难免压抑,一不小心就发泄了出来,都是职业病啊

网友F:
这板子干的地方不少啊,一片狼藉,楼主可能在这板子上搞了不少时间。

网友(点评):
我感觉应该是3V 5V问题,这机器我修过1.5和1.05都引起掉,这温控很遇到。

网友:
好熟好的一e‘-041..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过是进水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  好修送钱给你花

网友:
温控,这个以后要多查查看,以前没重视过

网友:
不行的,0.9电流定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干的地方不少啊,一片狼藉,楼主可能在这板子上搞了不少时间。

一共花了四天,主要没有手上没有G792这温控,发货过来花了三天

网友:
修电脑的心里压力都不小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但是没修好

网友:
之前修的进系统掉电是温控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通病就爽了              ·

网友:
明基4741G温度保护电路设计比较完善。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E:
每个维修店  是不是应该配一个美女心理师,,,

打错字了吧   把心改为生    效果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话文明一点,你配个图不就全明白了?

这也是职业病啊,哈哈。有时候一出口就是怼人啊,确实修得烦了有时

网友:
楼主这个完事了不清理一下现场的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   谢谢.................................................................

网友:
我看标题,首先想到的是开关短路了。担没看到有插电自动开机,原来是温控问题。

网友(2020-08-05):
还没遇到过 希望下次遇到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