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A-E671P合成秒亮 XPS-9370

楼主(2019-06-17):
LA-E671P合成秒亮  I7-8代  CPU。。。。。。。。。。。秒亮。。。。

网友A:
来说说你的合成个 9370  合成有啥要注意的不,,,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保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说说你的合成个 9370  合成有啥要注意的不,,,

最主要的  注意点 就是 收费350元起步,其它的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2019-12-16):
美行XPS 9370 测试成功点亮,自己合成clean ME,刚刷上第一次开机稍慢,可能是ME 初始化的原因吧,之后开机都是秒亮。

网友(2020-07-14):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828-1-1.html
与上面帖子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网友(2020-11-13):
我的编程器不支援,請問是用什麼型號的编程器

网友(2022-03-02):
下载一个来试试

网友(2022-04-29):
测试开机显示慢

网友:
我一个有服务密码的下了你的秒亮机都开不起。啥玩意

网友(2024-06-13):
i5-8350U的 试试行不行

网友(2025-04-06):
BIOS可以 点亮 ST服务代码输入不了

网友(2025-12-25):
别下载 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