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神 苹果7短路有问!

楼主(2019-06-17):
手里有一个7代的短路经测PP_VDD_MAIN短路 把Q2101充电控制管拆掉后没短路了 但是烧机烧不出 各位大神PP_VDD_MAIN这个电压是多少伏呢 通常这种情况基带会不会完全挂逼了

网友:
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你直接在圖紙上看下經過轉換管出去的main主供電經過哪些電容,隨便測下一個電容看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就直接燒,不會加微信13691521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