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的电源线最大能过多少安电流?实际上是多大的功率?

楼主(2019-06-17):
其实我们每个做过弱电监控工程的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甲方总会问一句话:"监控室配电,你这一共有多少功率,我需要给你配多大平方的电源线呢?"
有的时候这是很懵逼的一件事,为啥?总功率自己通过设备能简单算出来,不就是个加法嘛。而机房需要引入多大平方的电源线,则真的一时说不上来。
于是乎就引出了今天的主题:
一平方的电源线最大能过多少安的电流?实际上是多大的功率?我知道总功率,需要配置多大的引入电缆呢?如果监控机房里配置了2.5平方的电线,又能带起多大功率的监控系统呢?总之一句话:监控工程施工中怎样算要用多大的电线电缆。
其实这有一个专业的算法,根据环境不一样,稍微有所出入。一般如下:
工作温度30℃,长期连续90%负载下的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14A,
2.5平方毫米――26A,
4平方毫米――32A,
6平方毫米――47A
16平方毫米――92A
25平方毫米――120A 电流换算功率:
1A=220W, 10A=2200W,依此类推。
如果载流量是14A的铜线,就是:220W×14=3080W, 那么1.5平方铜线功率是3.08千瓦。
铜芯电线允许长期电流
2.5 平方毫米(16A~25A)
4平方毫米(25A~32A)
6平方毫米(32A~40A)
铝芯电线允许长期电流
2.5 平方毫米(13A~20A)
4平方毫米( 20A~25A)
6平方毫米( 25A~32A)
实际项目说明
1、每台计算机耗电约为200~300W(约1~1.5A),那么10台计算机就需要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否则可能发生火灾。
2、每台拼接屏耗电约为200~300W(约1~1.5A),那么12台计算机就需要一条3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
3、每台硬盘录像机、矩阵耗电约为150-200w(约1A),那么5台硬盘录像机及矩阵加显示器,算下来也要2平方毫米的铜缆供电才行。
4、大3匹空调耗电约为3000W(约14A),那么1台空调就需要单独的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
5、其实现在的普通住房进线一般是4平方毫米的铜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25A(即5500瓦)。
在电源引起的火灾中,有90%是由于接头发热造成的,因此所有的接头均要焊接,不能焊接的接触器件5~10年必须更换(比如插座、空气开关等)。
国标允许的长期电流
4平方是 25-32A
6平方是 32-40A
其实这些都是理论安全数值,极限数值还要大于这些的。
2,5平方的铜线允许运用的最大功率是:5500W。4平方的8000W,6平方9000W没问题的。40A的数字电表正常9000W绝对没问题.机械的12000W也不会烧毁的。
其实在铜芯电线电缆中流传着一个载流量口决: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简单说明:
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 2.5×9=22.5(A)。
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1,即4×8、6×7、10×6、16×5、 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
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 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 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式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运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式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