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修中多用硬线?硬线和软线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9-06-17):
新房装修,大大小小有很多细节,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谨慎对待,要知道,很多装修细节都与住房舒适度和安全性沾边。但是装修材料那么多,很多朋友在选择材料时常常不知如何抉择,而且最常见的就是在新房电线是用软的好还是硬的好中纠结。
维修电工师傅向业主推荐软电线,说软电线的延展性能好,日后维修也方便;而装修电工师傅又跟业主推荐硬电线,说硬电线穿管比软线好,所以用单股线好。这下朋友们都懵了,都是专业人士推荐的,那到底用硬电线还是用软电线装修好?硬电线和软电线之间又有何分别?
下面为您详细讲解。
一、什么是硬电线?什么是软电线?
软电线,又叫护套线。一般是多股直径1毫米以下可导电的固态金属丝绞合而成的导线,即内部为多股铜丝缠绕在一起。

硬电线,又叫塑铜线。一般10平方以下的硬电线都是单股线,是由少数几根粗铜芯组成的。

二、为什么在家装中多数用硬电线?在家装中,选则硬电线和软电线的优缺点?
1.从运用寿命上看,由于硬电线的电线比较粗,所以不易被氧化;而软电线是由多股细铜线组成的,容易被空气氧化。所以硬电线的运用寿命显著比软线长久。
2.从价格上看,由于软电线的电线比较软,要经过多次缠绕才能运用;而硬电线只有一根铜线,直接穿就行了。所以硬电线比软电线的工序少,价格也相对便宜许多。
3.从载电量上看,软电线由于是用多股铜丝缠绕而成的,所以在载流量上比单股铜线的硬电线大,但在突发性承受负荷上,硬电线的承受能力又比软电线强。不过,一般家用的话,电流基本上不超过100A,用单股的就可以。

4.从安全性上看,软电线标准的运用方式,是在接线时对接头烫锡或压线鼻子,否则多股线有可能翘起一根,与旁边导体相连,发生危险。而硬电线硬度较强,安全性也相对较强。
5.从方便性上看,更换电线时,硬线虽然较为费力,但可以保证完整的从穿线管内顺利抽出,必要时,还可替代穿线钢丝,将新线一同扯入。而软线老化后很容易发生断裂,换线时很可能会不小心将线拉断。
三、硬电线与软电线的运用场所一般在哪?
由于软电线的抗拉力较弱、抗腐蚀较弱、抗疲劳强、废品回收率低,因而软电线适用于设备布线时的连接。
硬电线相对于软电线来说,价格更便宜、抗拉力更强、抗腐蚀更强、抗疲劳更弱、废品回收率也高,因而硬电线一般用于电力系统,即用于埋墙、埋地,作为主线运用。

可见,两者其实没有谁差谁坏的分别,只有谁更适合哪个位置。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装修的位置来选择硬线还是软线。一般家用建议优先考虑硬电线,这样抗氧化性能较好些,运用时间长;不过在施工的时候,如果电路转弯过多,也可以选择软电线,这样比较好穿些。

网友:
墙内穿线还是硬线用的多,,,,,,,,,,,,,,,,

网友:
主要还是控制成本(土豪略过),多股线散热要比单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