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二手笔记本充不了电。

楼主(2019-06-18):
刚到的时候都还能充电,后来在网上买了内存,放了一段时间(中途有拆开弄过,但没有注意充电是否已经弄坏。),今天内存到了,换上内存还能开机,但插着电源发现系统电池图标那里没有充电提示,查了下说可能是换内存把什么烧坏了,查了半天自己也不会弄,特意来论坛看看,之前偶然进来过,觉得这里蛮专业的,特来咨询咨询,虽然已经提交了一个维修订单,但还是提问看看有木有可能自己就解决掉。

本来笔记本就买贵了,I5 2代 2G内存 独显也是最次的 512M 700元包邮 现在还搞坏了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内存烧坏了。应该是充电电路导致的问题。查下我们最近的维修网点,自己到店去维修吧,少走弯路,直接找到维修工程师。http://www.xw360.com/index/seller/storelist.html   这里维修网点查询

网友:
充电和内存应该没有关系

建议找专业维修的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内存烧坏了。应该是充电电路导致的问题。查下我们最近的维修网点,自己到店去维修吧,少走弯路, ...

能提供个费用参考吗?就是多少到多少。另外大概多久能修好?

提交了个单,一直没有回复,提交了是只推荐商家自己拿去修再谈费用还是提交了会有回复费用之类的?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B:
完全不会弄,准备直接换主板,买了块主板在路上,唉,血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会弄,准备直接换主板,买了块主板在路上,唉,血亏。

完全不会弄.你自己敢动手换主板。
还是交点学费的好

网友:
检测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会弄.你自己敢动手换主板。
还是交点学费的好

200多买的主板 已经换上了

网友:
一般不充电的都可以修好的,不一定非要换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