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和铝线一般不允许直接连接,为什么呢?

楼主(2019-06-18):
铜线和铝线一般不允许直接连接。为什么呢?因为铜和铝的电化性质不相同。将它们直接连接时,一旦遇到空气潮湿产生水分形成电解液时,就将产生电池效应。铝易于失去电子成为正极,铜难于失去电子而成为负极,于是在正负极间就产生一个小的电动势,产生电动势就会产生很小的电流,腐蚀铝线,引起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就会增大。
电缆中电流通过铜线和铝线连接部位时,就会温度升高,高温又会加速铝线的腐蚀。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最后将导线烧毁。
那铜线和铝线该怎么连接呢?铜线和铝线必须采取过渡连接,就是我们平时用到的铜铝过渡的连接管、铜铝过渡线夹和铜铝过渡线鼻子连接。

铜铝过渡连接管

铜铝过渡线鼻子

铜铝过渡线夹
如果小截面铜线和铝线连接时,应将铜线搪锡后再与铝线连接。

搪锡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铜铝过渡线夹
如果小截面铜线和铝线连接时,应将铜线搪锡后再与铝线连接。

這一條對我說最實用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过,不过现在铝线很少用了

网友:
铝线我都见得少

网友:
铝线比铜线便宜,电力输电时考虑成本和损耗,有时候会用铝线

网友:
注意过,不过现在铝线很少用了.....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2019-07-18):
老房装修改灯开关,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8几年的老楼房,墙内用铝线用得多,吊下来的电灯泡给用一点花线,里面是铜的

网友:
那我们可以制造一个发电机了 用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