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电工工具用法大全请收藏

楼主(2019-06-18):
在维护和检修电路时,电工常用的工具分为通用工具,线路安装工具和设备装修工具三大类。无论你是不是电工,都需要了解以下这些知识,有时候在生活中照样会用到这些工具。

一、通用工具

通用工具是指电工在工作中经常都会用到的工具。

1、验电器

它是用来判断电气设备或线路上有无电源存在的器具。分为低压和高压两种。

低压验电器的运用方式

a.必须按照图所示方式握妥笔身,并使氖管小窗背光朝向自己,以便于观察。

b.为防止笔尖金属体触及人手,在螺钉旋具试验电笔的金属杆上,必须套上绝缘套管,仅留出刀口部分供测验需要。

c.验电笔不能受潮,不能随意拆装或受到严重振动。

d.应经常在带电体上试测,以检查是否完好。不可靠的验电笔不准运用。

c.检查时如果氖管内的金属丝单根发光,则是直流电;如果是两根都发光则是交流电。

高压验电器的运用方式

a.运用时应两人操作,其中一人操作,另一个人进行监护。

b.在户外时,必须在晴天的情况下运用。

c.进行验电操作的人员要戴上符合要求的绝缘手套,并且握法要正确。如下图所示。

d.运用前应在带电体上试测,以检查是否完好。不可靠的验电器不准运用。高压验电器应每六个月进行一次耐压试验,以确保安全。

2、钢丝钳

各部分的作用

a.钳口:用来弯绞或钳夹导线线头。

b.齿口:用来固紧或起松螺母。

c.刀口:用来剪切导线或剖切软导线的绝缘层。

d.铡口:用来铡切钢丝和铅丝等较硬金属线材。

e.钳柄上必须套有绝缘管。运用时的握法如上图b所示。

f.钳头的轴销上应经常加机油润滑。

3、螺钉旋具

螺钉旋具俗称起子、螺丝刀,用来拧紧或旋下螺钉。电工不能运用金属杆直通柄顶的螺钉旋具(俗称通芯螺丝刀)。应在金属杆上加套绝缘管。

4、电工刀

电工刀是用来切割或剖削的常用电工工具。

电工刀的运用方式

(1)运用时刀口应朝外进行操作。用完后应随即把刀身折入刀柄内。

(2)电工刀的刀柄结构是没有绝缘的,不能在带电体上运用电工刀进行操作避免触电。

(3)电工刀的刀口应在单面上磨出呈圆弧状的刃口。在剖削绝缘导线的绝缘层时,必须使圆弧状刀面贴在导线上进行切割,这样刀口就不易损伤线芯。

5、电工工具夹

电工工具夹是电工用来盛装随身携带最常用工具的器具。运用时用皮带系结在腰间。

二、线路安装工具

线路安装工具是用来进行线路安装的工具。

1、墙孔錾

墙孔錾有圆榫錾、小扁錾、大扁錾和长錾四种。

(1)圆榫錾:下图a,用来錾打混凝土结构的木榫孔。

(2)小扁錾:下图b,用来錾打砖墙上的木榫孔。

(3)大扁錾:下图c,用来錾打角钢支架和撑架等的埋没孔穴。

(4)长錾:下图d为圆钢长錾,用来錾打混凝土墙上通孔。下图e为钢管长錾,用来錾打砖墙上通孔。

在运用墙孔錾时要不断转动錾身,并经常拔离建筑面,使孔内灰沙、石屑及时排出,避免錾身堵塞在建筑物内。

2、冲击钻

它是一种电动工具,可以作“电钻”也可作“电锤”运用。运用时只需要调至相应的挡位即可。

冲击钻运用注意事项

(1)应在停转的情况下进行调速和调档(“冲”和“锤”)时。钻打墙孔时,应按孔径选配专用的冲击钻头,冲击钻头如下图b。

(2)钻打过程中,为了及时将土屑排除,应经常把钻头拔出;在钢筋建筑物上冲孔时,遇到坚硬物不应施加过大压力,避免钻头退火。

3、紧线器

紧线器用来收紧户内外绝缘子线路和户外架空线路的导线,如下图所示。

运用时定位钩必须勾住架线支架或横担,夹线钳头夹住需收紧导线的端部,然后扳动手柄,逐步收紧。

4、剥线钳

它的作用是用来剥离6平方毫米以下的塑料或橡皮电线的绝缘层。钳头上有多个大小不一样的切口,以适用于不一样规格的导线,如下图所示。运用时导线必须放在稍大于线芯直径的切口上切剥,以免损伤线芯。

剥线钳运用方式

将电线置于刀刃和钳头之间,然后将电线夹紧在前面的刀刃中,参考厘米刻度调节定位去皮的长度。(可随意调节),对于厚的绝缘皮顺时针旋转控制刀刃力度的旋纽,薄的逆时针旋转,将其调节到最佳位置,压紧手柄,绝缘皮被剪断而不破坏电线,同时刀片滑动移开绝缘皮。

5、管子钳

管子钳是用来拧紧或拧松电线管上的束节或管螺母,运用方式与活动扳手相同。

管子钳的运用方式

1,调节钳口适当间距以适应管子口径,保证钳口能卡住管子。

2,一般左手扶按在钳口头部,要稍作用力,右手尽量按在管钳柄的尾端,运用力距长些。

3,右手用力往下按,使管件拧紧(松)。

6、蹬板

蹬板又叫踏板,用来攀登电杆。绳的长度一般应保持一人一手长。蹬板和绳均应能承受300kg以上的重量,每半年要进行一次载荷试验。要采取正确的站立姿势,才能保持平稳。

也可采用脚扣来攀登电杆,攀登速度较快,登杆方式简单,但作业时不如蹬板灵活舒适,易于疲劳,适用于杆上短时间作业。

7、防护用品

登杆操作必须戴防护帽、防护手套,穿电工绝缘胶鞋和电工工作服。

三、设备装修工具

设备装修工具是进行电气设备检修或安装的工具。

1、顶拔器

顶拔器俗称拉具,分为双爪和三爪两种,是拆卸皮带轮和轴承等的专用工具。顶拔器形状和运用方式如下图。运用时各爪与中心丝杆应保持等距离。

2、套筒扳手

用来拧紧或拧松沉孔螺母,或在无法运用活动扳手的地方运用。由套筒和手柄两部分组成,由多个带六角孔或十二角孔的套筒并配有手柄、接杆等多种附件组成,套筒的选用应适合螺母的大小。

它特别适用于拧转地位十分狭小或凹陷很深处的螺栓或螺母。用于螺母端或螺栓端完全低于被连接面,且凹孔的直径不能用于开口扳手或活动扳手及梅花扳手,就用套筒扳手,另外就是螺栓件空间限制,也只能用套筒扳手。

3、滑轮

俗称葫芦,专用于起吊较重的设备。在起重过程中,如需随时定位,或为防止在起吊时设备翻滚,应采用组合滑轮。

4、电烙铁

电烙铁是烙铁钎焊的热源,有内热式和外热式两种。

运用时应注意事项:

(1)根据焊接面积大小选择合适的电烙铁。

(2)电烙铁用完要随时拔去电源插头。

(3)在导电地面(如混凝土)运用时,电烙铁的金属外壳必须妥善接地,防止漏电时触电。

网友(2019-07-21):
小白一枚,前来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户外电工的工具吧

网友(2019-08-20):
好全的工具!

网友:
很实用的教程,很不错。

网友:
工具真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