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LE1902X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6-18):
    今天接到一台HP LE1902X显示器,试机不通电,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据客户反映前几天就不开机,过了一晚又能开机,所以初步怀疑是有原件性能不良,拆机目测一遍,没有发现有明显的烧焦或电容爆浆现象,用万用表测量保险、整流桥、TOP254EG,没有明显短路,那就只有上电测试,测量电源板次级看有没有5V输出,发现没有;再测量初级,300V滤波大电容,有直流300V,分别测量300V连接的电阻R804、R805、R810、R828、R813、R829,当测量到R813另外一端时发现没有电压输出,于是断电,取下电阻单独测量,发现阻值已经无穷大已经开路了,看了一下色环参数应该是2.2M的,没有相同的电阻,在废板上找到了个2.4M的电阻,那就换上试一试吧,换好后通电开机,OK,显示器亮了。

网友A:
楼主厉害,开关电源修得很6

网友:
惠普LE1902X驱动板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开关电源修得很6

没有,正好被我遇到了!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同样也有很多开关电源没有修好的,没有修好的就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