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是有三条火线?三相交流电的接法有那些?

楼主(2019-06-18):
对于单相交流电,只有一条火线一条零,我们平常接设备线的时候比如接灯,接插座,因为交流电不分正负极,所以接线的时候可以不按顺序接,也就是火线接在设备的零线上,零线接在设备的火线上也能正常运用。那么对于三相交流电是否也可以这样不按顺序接线的,答案是肯定是不可以,要是可以我也不用写这个了。
三相交流电是有三条火线的,所以总要区分开来,三条火线分别叫A相,B相,C相。但三条都是火线怎么知道那条是A相或B相呢?为了区分这个所以用三个颜色分别代表A,B,C相。黄色代表A相,绿色代表B相,红色代表C相。这三个颜色的顺序作为电工必须记住的,就像要记住单相交流电火线为红色一样,而三相电你要记位三个颜色,其实这三个颜色的顺序是很容易记的,(黄绿红)一起念有没有特别像一个明星的名字王立宏。反正我是这样记的,从来没有搞错过,当然你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记。

三相交流电的接法有二种,分别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我们先说一下三角形接法,在工厂中这个是用得最多的,供电局听说也是用这个来输送电网的。什么是三角形接法呢?
三角形接法是将各相电源或负载依次首尾相连,并将每个相连的点引出,作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看下图:

先不说别的,单单看上图黑线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啊,所以叫三角形接法不是随便说的。对看过我昨天写的三相交流电的人来说这个图应该很容易理解。从图中也可以看出三相交流电机是有三个绕组的(绿色的部份表示绕组),每个绕组首尾各一条线,分别和另外一个绕组依次首尾相连,绕组的W2和另外一个绕组U1相连接组成A相,V2和W1相连接组成B相,U2和V1组成C相。从图中看就是把三个绕组串联起来,然后在每个相连的点引出作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也就是A相B相C相。www.diangon.com而且也没有零线引出。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呢?
在前面我们说过相电压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线电压是火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采用这种接法少了条零线,没有了零线是不是也代表着没有相电压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你可以说没有零线,但并不是没有相电压,只能说相电压等线电压。因为在电机内部也就是绕组,每相线圈的电压,就是相电压,所以说就算没有零线相电压还是存在的,也可以看见相电压和有没有零线没有关系。
所以采用三角形接法电机外的三相线电压等于绕组的电压也就是380V,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约1,73倍,电机内部电压达到最大值,电流甚至还高出1.73倍,功率是不是也能达到最大值,所以大功率的电机都是用三角形接法的。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没有零线,所以供电局拉电网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拉三条线就可以了,也是就平常所说的三相三线制指的就是这个,少拉了一条线都不知道省了多少成本。你在外面看到的线路只有三条线那就是用三相三线制系统,也就是电厂发电机采用的是三角形接法。
如果觉得接线难接也不要紧,其实现实中的电机都是把每相的端子已经接好的,你只要把电线的ABC相分别接电机上ABC相上就可以了,就像下图。

但你要是要维修的话就要牢记。就算你记不住你也要记住三角形接法中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还有电流,记得三角形接法是用在大功率上的。
如果不小心接错了,把三相的顺序搞乱了会怎么样呢,要是不按顺序接的话电机会反转,如果电机是用来抽水的那就抽不上水。如果反转了怎么办呢,比如你接成了ACB,电机反转了,只要把三条火线任意二条调换过来,你可以把A和C或A和B或B或C的接线调换过来,这样电机就正转了。只要是用三相电的,而且不管在什么时候,你接完线你都要开机一下是否正转,要是反转就调火线,因为就算你按顺序接对了,厂家和供电局那边的人未必接对,我们这边外边线路每次停电维修一次,我们就暗骂一次供电局,每次通电后我们厂的电机全反转,每次都害我们加班调相。有些电机反转很容易破坏的,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下,就算是新手机,接完线也要试一下机。

网友:
这现象好象是九几年时会发生吧,二O就有供电自动调整相序啦。骗鬼吃豆腐。

网友:
供電出來的相序不會變了,否則標颜色相序就沒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