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运用与口诀,值得收藏

楼主(2019-06-18):
正确运用万用表,不仅能快速的判断出问题部位,还能防止电器设备和万用表本身的破坏。下面是运用万用表的一些口诀。

测量先看挡,不看不测量
测量不拨挡,测完拨空挡
表盘应水平,读数要对正
量程要合适,读数要对正
测R不带电,测C先放电
测R先调零,换挡需调零
黑负要记清,表内黑接+
测I应串联,测U要并联
极性不接反,单手成习惯
万用表一般可分为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两种。

指针万用表:

指针式万用表的结构组成:指针式万用表的型式很多,但基本结构是相似的。指针式万用表的结构主要由表头、转换开关(又称选择开关)、测量线路等三部分组成。
表头:是测量的显示装置;万用表的表头实际上是一个灵敏电流计。
转换开关:选择被测电量的种类和量程(或倍率)。
测量线路:将不一样性质和大小的被测电量转换为表头所能接受的直流电流。
表头:

转换开关:

数字式万用表:

挡位盘:

插口:

万用表的运用—调零

正确接线:
红表笔与“+”极性插孔相连,黑表笔与“—”或“*”或“COM”极性插孔相连。
测量直流量时,注意正、负极性,以免指针反转。
测电流时,仪表应串联在被测电路中;测电压时,仪表应并联在被测电路两端。
测量晶体管时,应牢记万用表的红表笔与表内电池的负极相接;黑表笔与表内电池的正极相接。

正确选择测量挡位:
测电压时应将转换开关放在相应的电压挡;测电流时应放相应的电流挡等。
选择电流或电压量程时,最好使指针处在标度尺三分之二以上位置;选电阻量程时,最好使指针处在标度尺的中间位置。
测量时,不确定被测数值范围时,应先将转换开关转至对应的最大量程,然后根据指针的偏转程度逐步减小至合适的量程。
常用测量方式—交、直流电压的测量

电流的测量:

电阻的测量:
选挡与调零:测电阻时先选择合适的电阻挡,然后将表笔短接,调节“”调零器使指针回0(每次换挡都应重新进行调零)。
测量与读数:将表笔接电阻两端,进行读数。电阻值为电阻值刻度盘读数乘以当前选择电阻挡位倍数。
挡位:选择使指针指在满刻度的1/3~2/3间的挡位,以减小测量误差 。
表笔极性:万用表中电池在测电阻时起作用,电池“+”与面板上“-”相连。利用万用表电阻挡判别二极管、整流元件正反向或仪器正负端时应注意表笔极性,电流从黑表笔流出,经外接元件从红表笔返回。
测量电路中电阻:必须断电测量。当不能确定被测电阻是否有并联电阻存在时,必须先使电阻一端与电路断开,如电路中有电容应先行放电,然后进行测量。
检查电解电容漏电阻:转动开关置R×1K挡,测验棒红杆必须接电容负极,黑杆接电容正极。

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hFE测量
选择ADJ挡,将表笔短接,调节欧姆调零器,使得指针指向300hFE。
选择hFE挡,将被测三极管脚分别插入相应的三级管测验插座的E、B、C内,指针偏转所示数值约为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
N型管插NPN型管座,P型管插PNP型管座。

三极管反向截止电流Iceo、Icbo测量:
Iceo:集电极与发射极间反向截止电流(基极开路)。
Icbo:集电极与基极间反向截向电流(发射极开路)。
转动开关R×1K挡,两表笔短路,调节零欧姆电位器,使指针回零(此时满度电流值约90μA)。
分开表笔,将被测三极管按图示放入插座,指针指示的刻度乘以12即约为三极管反向截止电流值。
当Iceo>90μA时,可用R×100挡测量(此时满度电流值约为900μA)。

二极管管脚极性判别:
二极管是一种具有显著单向导电性或非线性伏安特点的半导体二极管器件。通常小功率锗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为300~500,反向电阻为几十千欧;硅二极管正向电阻约为1k或更大,反向电阻在500k以上。正反向电阻差值越大约好。
挡位选择:测量时一般选 R×1K挡或R×100挡,不要用R×1挡或R×10K挡。因为运用R×1挡时电流过大,易使二极管烧毁,而运用R×10K挡时电压太高,易使二极管击穿。
极性判断:用两表笔分别连接二极管两极,对两次测出的阻值进行比较,阻值较小时与黑表笔连接的管脚为二极管正极,因为在万用表的电阻测量电路中,红表笔端与表内电池负极连接,黑表笔端与表内电池正极连接。

电容、电感测量:
电容测量:测量方式见图,选择C.L.dB(10V交流)挡位,在C(цF)50Hz刻度盘读取电容测量值。
电感测量:测量方式见图(电容换成电感即可),选择C.L.dB(10V交流)挡位,在L(H)50Hz刻度盘读取电感测量值。

万用表运用的注意事项:
运用万用表之前,必须熟悉万用表的运用方式、测量原理、待测量种类和量程,核对转换开关、插孔是否正确。
万用表运用时必须水平放置,运用前,先将机械调零。
测量完毕,将量程选择开关拨到最高档位置,防止下次测量时不慎将表烧坏。
长期不运用的万用表,应将电池取出,避免电池存放过久而变质漏液,破坏电路板。
测量有感抗的电路中的电压时,必须在切断电源前先把万用表断开,防止由于自感现象产生的高压破坏电压表。

网友:
我是机械表也用,数字表也用

网友(2019-07-21):
小白一枚,前来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数字表也用

网友:
小白,认真学习了

网友:
自动表 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网友(2019-08-31):
能把表的使用方法研究这么透,只能是高手了,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
光会看数字表,》》》》》》

网友:
当年学的时候还是机械表

网友:
上了一課,多謝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