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教这个imac需要换还是重做

楼主(2019-06-18):
2011年中款  imac 这样需要换还是重植一下?另外这个能不能去掉独显!求教大神

补充内容 (2019-7-10 08:48):
忙忘了,这台机器最后是清灰后,风枪加焊的显存!

网友:
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了,不过想稳定还是重新植珠

网友:
这种显卡问题 先加焊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加焊不稳定

网友:
换了稳当些

网友A:
加焊就可以,或者你取下显卡重植也可以

网友:
重新植球 要好一些

网友:
重新植球

网友:
不清楚这个,论坛里找一下吧

网友:
加焊    返修就换                                          ·

网友:
求稳定重植下 客户接受价位 直接换

网友:
最好重置下

网友:
看你收多少钱,如果收80元愿意给他重植也不是不行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就可以,或者你取下显卡重植也可以

风枪加焊显存好了,开始还以为是核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