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组装LCD显示器蹊跷故障引起不开机

楼主(2019-06-18):
        今天一伙计拿来一台当监控用的杂牌组装的LCD显示器,故障是不开机。我一看这好修,拆开后里面真组装货,还都是土,还有小强的尸体。。。拆下驱动板一看,挂架的螺丝吧板子个洞,太野蛮了。故障不会是这里吧?翻过来看看还好,没有透,应该不是这里。拆下电源,电容没鼓,量了量电源电压,都正常。高压板没问题,驱动板或开关吧?上帝保佑开关坏吧!先量量开关,都不好用了,用镊子短接开关,还是不开机。有漏电的地方吗?早晚也得换,开关都拆了,再用镊子短接,还是不开机。头有点大。。。换上驱动板,还是不开机。。。这难道是要阴沟里翻船的节奏吗?看着这一桌子的零碎,突然看到开关板上的发光二极管了,都拆了,就它没拆,量量看。正反都有阻值,还不亮,难道。。。。拆了它,拿起我的小镊子,竟然开机了!竟然开机了!竟然开机了:lol!换回原来的板子,一切正常,竟然是个小小的发光二极管闹的。换上新开关,拆了个发光二极管装上,顶洞的那里用了点哥俩好,剪了块cpu盒子粘上了,省的再给拧透了。测试半小时正常,装壳子收工。

网友:
又是控制板问题,你故障点是发光二极管,我故障点是开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