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插电0.02不触发

楼主(2019-06-18):
拆开测试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3.3V,接着测量公共点,无电压
测对地阻值,嘿嘿,大短,开始烧鸡,实测C7584损坏,拆掉后,阻值正常
上电发现还是没有3.3V,测量Q7560第一脚发现电压,再去测量公共点发现F7140保险丝损坏
由于没有这种保险,直接拆掉,一坨焊锡补上,上电触发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简单快捷

网友:
果然是大神

网友:
这机器最大优点被你一坨锡给毁了,那么下次再有电容击穿维修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 希望以后能用的上

网友:
说实话这种机器修起来最爽了,报价的底气都起来了。

网友:
公共点的保险坏了而已

网友:
直连有些风险,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好,苹果的机器也是如此如此

网友:
这种常规问题还是不要偷懒吧

网友(2021-04-22):
下次就直接炸鸡;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