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p奇葩故障,求指教…

楼主(2019-06-18):
开机卡在要求按home键界面,按一下马上出现白苹果然后一秒钟又回来这个界面…以为系统问题刷机竟然未知错误9,难道是硬盘问题?那怎么可以开机到这个界面呢,懵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有遇到过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的看下吧

网友:
一锤子下去,搞定

网友:
前面这俩位水贴这么光明正大吗?  楼主不保资料的换就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先换一颗指纹按键,看一下还会不会,还会就换硬盘试一下!(机器是摔的话重做一下硬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有断线?打下阻值看,也有可能是CPU那边哦,看运气了

网友:
楼上了建议你可以试试

网友:
排除外设,电池,home键,指纹排线,尾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