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ro

楼主(2019-06-18):
哪位大神 求助下 Mac pro11款 加热主板可以好几天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烤板试试,看能不能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板试试,看能不能好啊,

烤过了 还是不行 用两天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板试试,看能不能好啊,

烤过了 热了就可以开机 冷了就不行 搁两天就不行了

网友B:
你看下重点加热什么位置就能开机

或者不开机的时候查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重点加热什么位置就能开机

或者不开机的时候查下时序

这个没有图纸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