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9奇怪毛病

楼主(2019-06-18):
来的时候上电0.25不出cpu供电,

测量发现cpu电感短路,集显的也短路,都说玻璃管爱坏 拆了还是短路 3个都拆了 我把主控芯片也拆了还是短路,这个短路呢是拧上cpu阻值就短,cpu摘了就不短,换了3个cpu了,肯定不是cpu的事 有人遇到过么?求解释

网友A:
阻值是完全接地吗?有没有搞错哦不是表叫了就是短路,cpu这个阻值几欧也正常。

网友B:
我怀疑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现在的CPU内阻都很小的,有些万用表直接测量对地为1欧都是正常的CPU,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误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现在的CPU内阻都很小的,有些万用表直接测量对地为1欧都是正常的CPU,所以我觉得 ...

我还真没遇到过阻值0.01的 一般的0.05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是完全接地吗?有没有搞错哦不是表叫了就是短路,cpu这个阻值几欧也正常。

完全接地了

网友:
对地阻值0.02 我的表对地阻值0.01 用欧姆档也是0.02 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处理器下面电容短路呢

网友C:
右手上的纹身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手上的纹身是亮点

那个不是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手上的纹身是亮点

额,这个是梅西的纹身,我是梅西粉

网友:
纠结u的问题 ……找个正常机器 换上u试试

网友:
电容你有没有拆。

网友:
这机器换主板吧

网友:
要么万用表没电了  要不还有短路没排除到

网友D:
断开电杆,装u。分别测电杆的两端阻值,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电杆,装u。分别测电杆的两端阻值,有惊喜

老司机了,其实这机器压根就没短路,楼主可能修的笔记本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