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V不跑马

楼主(2019-06-18):
主板可以开机,不跑马,也不报警。

内存、CPU、3V、5V这些电压都有,测CPU_VAXG没电压,
当查到Q33(W1P)时,电压不对,没开机就导通了,导致CPURST电压
拉低,换Q33开机正常。

没什么技术含量,按图来修。

网友:
是CPURST提前出了引起的不跑码 吗,能附图就好了!

网友A:
我就羡慕秒杀主板故障的,个人感觉主板维修好难呀

网友B:
测CPU_VAXG是什么电压 ?显卡的?配上图纸分析更加直观

H55

网友:
现在连图都不怎么会看,看着各位技术高超,继续加油学习

网友:
现在能真修主板的人不多了

网友:
这个三极管可以随便代吗?

网友(2019-09-03):
引用 网友B:
测CPU_VAXG是什么电压 ?显卡的?配上图纸分析更加直观

集成显卡      供电

网友:
CPURST这两个管子容易出问题,导通不良会影响时序,导致不跑码重启

网友:
一百年也碰不见几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羡慕秒杀主板故障的,个人感觉主板维修好难呀

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台msi7309也是上电不跑马

网友:
修得一手好板

网友(2019-10-22):
技嘉的主板是真的多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