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奇怪的华硕P8B75-M LX PLUS

楼主(2019-06-18):
上电发现一闪就黑,明显是短路现像,查CPU有一个管子击穿了,换了之后再上电故障还是一样,再把所有管子拆出来一个个量发现都正常的,但不上CPU能正常触发,上CPU就一闪就黑了,求大神给个思路。。。。
华硕

网友:
处理器烧了吧

网友:
击穿的管,主控,副控芯片一起换掉,单单换管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