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1.07A到0.93A不显

楼主(2019-06-18):
今天修到一台B460的机,开机1.07A然后跳到0.93A,如果拔掉内存,上电1.05A不动,没有跳变,量得各电压都正常,如图,换的CPU,M370,换了内存,刷了NT个EC BIOS与桥BIOS,还是一样,不知哪的问题,求解~

网友:
建议换主板

网友:
看电流显卡是不是没电

网友:
显卡电感有电的,具体看图片有标示

网友:
看这个电流应该还缺电压!

网友:
看下SMB_DATA和SMB_CLK这两条总线有没有跑码?
有没有平台复位?

网友A:
挡显卡了,换个显卡就好,正常电流是0.9  1.2  1.1  1.4  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显卡了,换个显卡就好,正常电流是0.9  1.2  1.1  1.4  显示

这种老古董,感觉换显卡不划算,换显卡还不如换板,这电流也可能是挡内存,或bios,或cpu,要实测

网友:
CPU供电换了吗?  之前遇到过这个电流  CPU挂了

网友:
重植下 试试呀                                                      ·

网友:
此机已修好,我也是考虑先把显卡拆下来,上机电流跳变也一样,只是电流小点,然后把HM55的桥换了一个新的,电流跳变正常,然后把显卡做有铅的装上,可以亮机,但测试时关机关不死,还在0.9A,后来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刷上OK.

网友B:
这个主板现在也便宜了 换个主板好多了也不搞的这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现在也便宜了 换个主板好多了也不搞的这么累

我收了230,如果换板客人肯定不修了,赚不到钱啊

网友:
SM总线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波。

网友:
测试一下声卡9或11脚看看内存过没有,内存过了就是显示部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