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 电池错误

楼主(2019-06-18):
开机不上电,coms放电可以亮机,就是提前电池问题,先进系统再插电池可以充电,单用电池开机也会这样。

网友:
为什么不能发帖了

网友:
哪个电容不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嘛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
刷bios试下, 不行老实修充电电路

网友:
通病电池坏了,换电池基本好了,不行就刷个电池码片

网友:
就是电池的事,不是原装E450c的电池吧。即使你用E440的原装电池插在E450c都会报错

网友:
电池问题吧。不是装的原装电池?。。。。。。。。。。。。。。

网友:
那应该就是电池的的问题、最好用原装的电池

网友A:
先查这几个问题,①电池坏 ②EC和电池通讯有问题③换EC试试

网友:
我是小白。通过浏览以上帖子明白一些知识。

网友:
找电子城配件调个电池试试先

网友:
问题找到了,客户之前换过电池,为啥用了一段时间会报错。

网友:
估计是电池的问题,县换电池测试 不行检查EC到电池检查电路 或者看下图纸反正维护电池检测电路这块。

网友:
这个不好评论,   有条件再换个原装电池 试试

网友:
换电池好了吗

网友:
通病电池坏了   换了就好    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这几个问题,①电池坏 ②EC和电池通讯有问题③换EC试试
貌似不用查,这机器电池坏,好像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