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通病GA-H81M-S1断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6-18):
技嘉通病GA-H81M-S1断线不触发维修,论坛有不少这个通病了,故障就是绿线到IO腐蚀断线,
下面看图吧

网友:
楼主是直接秒杀呀!!!

网友:
yes, thanks boss for share

网友A:
厉害,我一般断线都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一般断线都找不到在哪里

哪里灰多找哪里

网友:
楼主是直接秒杀呀!!

网友:
这板我飞线好了没几天又坏了,都不稳定!!!!!!!!!!!!!!!!!!!

网友:
thanks boss for share

网友:
我是从IO那个脚直接飞到 开关针上去的

网友:
心细决定一切

网友:
我直接飞的,过线多压根不想找,不过下次注意有灰的地方,

网友:
确实是通病,论坛里面很多有。。。

网友:
技嘉的板好多都是重启掉会修呀电 不稳定哈 没图纸 没点位图 不

网友(2019-07-21):
修板高手发帖思路清晰,对故障分析透彻到位,受益匪浅!

网友(2019-10-29):
能遇到通病的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