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B85-Game-Pro 不加电

楼主(2019-06-18):
ASUS B85-Game Pro
不加电
是电源保护了。换上测试电源,无短路保护。一通电直接冒烟。保险也烧断了。看点位是-12V短路滤波电容击穿。就是第二张图保险下面的电容。换掉就OK。

网友A:
声卡部分的电容,有12v呀?不是5v?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趋势清晰,我也碰到过 不过没修好

网友:
这款机器暂时还没修到 可以看看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部分的电容,有12v呀?不是5v?

-12V不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