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80开机不显示维修,刷原厂BIOS后完美亮机!

楼主(2019-06-18):
【故障机型】联想E40-80 版号 LA-B091P Rev:3.0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故障分析】内存条金手指氧化或者是BIOS引起的问题
【维修过程】
中午收到一台联想E40-80,说是不开机,我立马接上可调电源看电流,有待机,按开机能触发,电流有跳变,但是不亮机,于是我拔掉电源并拆出电池,打开后盖取出内存条用橡皮擦反复擦了几遍,装上之后还是不能亮机,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刷下BIOS!手拿起螺丝刀三下五除二就将主板顺利拆出,打开风枪调到480摄氏度,对着BIOS芯片一顿猛吹,然后用镊子轻轻取下放到编程器上,先读取然后保存,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刷BIOS一定要先备份!保存之后擦除,然后加载原厂BIOS并编程,取下BIOS芯片用风枪焊回主板,等待冷却后装机测试,完美亮机!最后奉上原厂BIOS程序和高清图,感谢看完,祝你们都能秒杀故障机!【维修结果】完美亮机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TWMgI2nllqkG1iWMrSTSg提取码:0dgr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上面是联想E40-80原厂BIOS的百度云链接

网友:
刷个bios这么大阵仗,大哥这都通病了。

网友A:
对小白来说还是很有用吧

网友B:
我感觉这里好人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小白来说还是很有用吧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里好人多啊

谢谢

网友:
新机一般现在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比较多点。

网友(2019-07-28):
这机器的bios很爱坏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厉害了我的大神

网友(2021-12-01):
谢谢分享,我刷了几个都不行,希望这个可以

网友:
原厂的BIOS我买了一个 刷了也一样!CPU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开机电流停止在0.56A不跳变。目前准备干下显卡,

网友:
CPU显卡全是集成的!I5CPU暂时不考虑CPU

网友(2022-11-18):
0.65A是不是卡内存了

网友:
下了好几个了,06左右不动,卡内存,电压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