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顯示器電源改裝

楼主(2019-06-18):
              顯示器電源大面積燒坏或維修難道大時,一般都是通過改裝電源來修復。但本人在改裝過程中,碰到一個不太好處理的問題,就是將12V降壓為5V,因為發熱太大的問题,只能通過加大散熱片。開始都是用7805,后來發現1805電流更大,但也是不太理想。不知各位师傅是怎樣處理?

网友:
好像有那种12v和5v双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板卖!

网友A:
双电压输出才是王道,改的话成本比买板还高,犯不上,楼主哪里狼,用繁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电压输出才是王道,改的话成本比买板还高,犯不上,楼主哪里狼,用繁体字

中病毒了。文盲,不知怎樣改回来。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