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960无显存供电求肋

楼主(2019-06-18):
各位师傅好,有块打雷损坏的七彩虹GT960的显卡,无显示,测核心供电0.41V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显存电压为零,显存控制芯片为UP1529Q ,怀疑芯片损坏,料板上找到一块UP1529P的只是尾号不同的芯片,不知能不能找换。第一是GT960的核心供电0.41V正常不,第二就是UP5129P和UP5129Q两者可以代换不,谢谢。

网友A:
核心供电不对,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然后显存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不对,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然后显存供电就出来了

好的谢谢。我查一下啊。

网友:
核心供电低了正常是0.8~1v之间,换核心管理芯片吧

网友(2019-08-28):
先有核心供电才会出显存供电

网友:
来学习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