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HP 440 G3 报警两长两短 不知道是否通病!HP 440 G3 DAOX61MB6GO BIOS

楼主(2019-06-18):
1,如题接机报警两长两短,不显示。
2,报价拆机,
板号:

3,开机上电0.6几,估计应该是BIOS出现的问题先刷刷不行再说呢,在论坛下载了刷上,我的个去开机0.2几
4,连找第二个刷了还不行,是不是没焊好呀,又用烙铁把每个引脚焊一遍,无果,想想又把原机备份的刷回去。
5,开机,0.6几,又滴滴两长两短叫,不行找马老买一个,果然不一样,说是原厂的刷上亮机

6,花了10大洋.

HP 440 G3 DAOX61MB6GO.rar

HP 440 G3 BIOS

网友A:
解压错误  重新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压错误  重新上传

看看你自己的电脑吧,我自己下载来都能正常解压。

网友:
我跟你问题一样也是报警,刷了一个也是上电0.2几,刷你这个试下,不过我这个是REV:G

网友(2019-09-01):
集显可以么?

网友(2019-10-25):
我目前就遇到这个问题  先试试

网友(2019-12-05):
感谢分享,亮机快,测试正常!

网友(2020-06-24):
板号不一样,我刷后可以亮,不认网卡了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合一个呢……你的级别这么高应该的会kt

网友(2020-09-02):
真的解压出错耶,奇怪

网友(2021-05-09):
虽然没有用上习惯好评

网友(2021-11-15):
我遇的故障也是一样,下载去试试 谢谢

网友(2022-11-01):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机器了,一样的故障,心里还是满踏实的,不过看到有人说网卡不能用就有点不安了

网友(2023-05-08):
我也碰到个情况,有几次拆机换内存换电池偶尔还能开,现在是完成开不了了

网友(2025-04-02):
插电待机电流偶尔0.03 电源指示灯不亮,刷了这个bios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