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一体机装系统后重启就进不去了,反反复复!!!

楼主(2019-06-19):
昨天接到一个客户,电脑系统坏了需要重装一下,配置是AMD A9系列具体型号我忘了。我直接安装WIN10系统到120G的固态硬盘,但是安装中会提示遇到错误,无法进行下去。后来换了U盘PE终于把系统装上了,但是打完驱动再重启电脑就进不来了。。。。。系统换了3个都这样。。。。后来把系统安装到机械硬盘上也是这样。。。。。最后我先把系统装上,不打驱动,电脑是可以正常重启,一旦打上驱动就又完蛋了。。。。卧槽这个AMD真是把我坑哭了。。。

总结:排除了系统、硬盘、最后我觉得应该是机器上有的硬件驱动不正确,但是不知道是谁。。。。。。

网友A:
官网打驱动,一个一个打

网友:
内存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打驱动,一个一个打

本来想着用官网的打,但是电脑联网后会自己安装驱动。

网友:
用另一台电脑下载驱动到U盘  再给这台电脑打驱动   不联网不就行了吗

网友:
什么驱动打不上啊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肯定可以先进系统。在用万能驱动

网友:
要用硬装版,不能pe装

网友B:
内存换个试试,系统上排除两边还一样就该往硬件上去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个试试,系统上排除两边还一样就该往硬件上去试下了

这个机器上就一根内存条,我没换,感觉应该不会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C:
由于是上门维修的,内存条也没有,所以没有换过内存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由于是上门维修的,内存条也没有,所以没有换过内存条。。。

上门维修,包里带好各种常用数据线、内存条、硬盘等....

网友E: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问题吧?

在PE的分区精灵里没看到有异常,直接做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门维修,包里带好各种常用数据线、内存条、硬盘等....

谢谢你的建议,以后确实还要带更多的东西。这个客户是由于停电导致系统崩溃,停电前硬件一切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跟内存条没关系。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用官网的更新完驱动在用联想官网一键安装驱动就好了 没那么麻烦的装系统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用纯净版本,还要是安装版的,

网友F:
用安装版装系统,再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应该可以,特别是独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安装版装系统,再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应该可以,特别是独显驱动!

不去管它了,其实我装系统都是原版的,驱动用鲁大师装。

网友(2019-07-25):
引用 网友A:
官网打驱动,一个一个打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员联盟 win10企业安装版(带驱动库的)试一下
重新分区,格式改为gpt。我就不信邪了

小弟行走江湖也不是一天两天,不管是装什么系统,都没有这么费劲过。以后我还得继续修行,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19楼的朋友是正解,现在品牌机的系统能用安装版,绝不用GHOST版